hp 6535s掉电,江湖告急!

楼主(2010-09-23):
一插电源就自动开机了,然后一下有停了。然后电源左脚的黄灯一闪一闪的,再开启了。如此反复。不知从何下手,请各位帮帮忙。
AMD平台,集显的。
急啊!!!!!!!!!!!!!!!!!
掉电

网友:
楼上的说一下电流跑到哪里掉了,那样别人才好帮你啊,你这样说谁搞的明白啊

网友:
换CPU和北桥

网友:
麻烦把故障说详细点,这样没头没脑的谁知道哪时问题

网友:
楼主可以换个CPU试一下

网友:
惠普的机子插电开机正常,后面说的不详细,你看看是不是复位的问题

网友:
有那么容易难吗

网友:
先把电池拆下,放放电,然后,CPU的核心供电,看看有没有不良的元件

网友:
电流多少,电压都来了不

网友:
换CPU看看了,电流跑到多少啊

网友:
可调电源没有这个插头,所以看不到电流啊。量了电压,3V,5V正常,可后面的电压没出来。真是郁闷啊。

网友:
我感觉是CPU都没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