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610C--LOGO黑屏--维修过程--BLON#/DIGON

楼主(2010-09-23):
客户拿来--外接一切正常-“用笔记屏过logo就黑屏"
用外接高压板代替--还是无果----静下心来想能出现LOGO-外接正常--那么是否有电压不稳定。
后查图---

BLON#始终为高电平。。------BLON直接连接显卡------。看图标示低电平有效,那么就是说BLON#为低电平后--Q32截止。R513通过3V。找了半天不清楚BLON#怎么出来的。问了下飞翔--说是复位,想来半天还是无果 就发论坛上来了。
---------------------------------------------
然后查了复位--IO85脚--始终为低电平。此机还有个毛病--就是插电源自动开机。这个是二修机。
----------------------------------------------
又查了BLON图纸附近的DIGON..此处也没电压。

显卡离北桥太近了,所以打心里的不想做BGA....所以先查一些信号电压。。
现在发上来希望高人帮下我。。。。

拿掉Q32-不过这样始终给屏一个开机信号所以---只要加电就白屏-----------客户也同意了---所以不打算把BLON#修出来了。
DIGON这个信号是起什么作用的,希望高手给解答一下

网友:
DIGON这个信号是开启LCDVCC电压的,要为高才行

网友:
这2个信号都是显卡直接出来的。怀疑显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