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测量电容的问题

楼主(2010-09-23):
请问用指针式万用表测量点解电容的时候,是不是第一次摆动的时候指向的阻值越少越好的?然后,指针往回走的时候是不是走的速度越快越好啊?测量固体电容的时候能不能也用些方法判断电容质量的高低?

网友:
  第一个问题 第一次指向的阻值和容量的东西成正比 没有好不好一说
  回走的速度和指针式万用表的内阻和指针的灵敏度有关系
  另外 所有的电容的特性理论上是一样的 容量的高低就用摆动的幅度来衡量

网友:
指针摆动大则初始冲电大,一般意味着ESR小,容量大
指针回摆快则容量小,
指针停下阻值大,则漏电小.

比较应该在相同阻值测量档上.不同的档不好比较.

网友:
原来一直以为电容充电后指针回摆归0速度快说明电容的阻值低,质量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容量大的需要充满的时间就长 回摆快容易误解 是回摆的速度快 还是电容充电完毕
    所需的时间

网友:
试检过用指针表测只是一个大概对于无容量的能测出来,一些容量变小的是测不到的,建议用数表测现在一般的表都会的一个电容档,把测电容的两个接口接线出来接两个针,然后调到电容档再去测这样能测得到。先说明以前好像是用胜利的表测的。

网友:
谢谢张老师,谢谢各位的回复。
还想问一下,如果电容的标示参数一样(就是容量,内压,温度等标在电容上的参数),是不是大厂家,名牌子的电容质量会好一点的?这个优良能不能用万用表测量表现出来啊?

网友:
  停的电容只能说是容量大 还没充满指针就到头了 还得等充满电之后才回摆 容量小的电量已经充满了 直接就回摆了 和好坏没有关系

网友:
衡量电容质量好坏不单单是看漏电,温度等,最重要是品质因素(Q值)和等效串联电阻(ESR)。
理想状态下的电容应该表现为ESR为零,纯容抗性质的无阻抗器件。随便什么频率的电流通过都会比电压提前90度相位。
Q值和ESR的测量方法是 谐振测试。

网友:
楼上的老师能解释得更详细点么?好多不明白,我也想知道

网友:
电解电容的测试比较复杂,详细测试只有用专用的设备才能做到。比如数字电桥。

网友(2015-11-09):
电容是比较好测量的

网友(2016-04-23):
准确的测用电容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