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D开机不显

楼主(2010-09-23):
前几天接了一台Z99D的机子,开机不显,做北桥好了。
今天是早上又不显了,电流能到1,80A。现在重做北桥也不行,CPU座也加焊过,故障还是一样,望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楼主还是换北桥吧

网友:
有可能别的芯片有虚焊的

网友:
加焊显卡,不行的话就只有换个北桥了

网友:
你就照楼上说的去试下吧。

网友:
这个机了我是搞一周都没有搞好的  看到这机子我我有点晕了第一次做了显卡  可以显了 不地要开两三次机  总死机  再把北桥也做了还是一样  加焊过 内存  显卡槽还是一样  一下跑不过内存 一下跑不过显 卡搞到现在也不知道到底是显卡有问题还是北桥有问题 楼主可以换一个北桥试一下 我是重做过没有换  你可以换了试一下  还有一个问题 有时候USB 还报错  我是放弃了  看你怎么搞了

网友:
说明一下我是AMD 平台的

网友:
不用搞了就是CPU的这边的问题

网友:
我看应该是CPU坐有问题,我有一片和你说一样喔换CPU做好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一台机器,好象不是显卡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