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了500G绿盘。能用上一年半载吗?

楼主(2010-09-23):
因为我不知道在那里修改帖子为“已解决”状态,所以开了第二贴!请板主原谅!第一帖所有问题在这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56119-1-1.html

是用MHDD修好的,在网上狂找资料,恶补一番后,磕磕碰碰就动手了,什么都不说了,因为我自己都说不清楚那经过,上图好了 很庆幸啊,修好之余发现我的资料全在啊 哈哈!!我用MHDD哪个功能网上都说会永远无法恢复资料的,那我就真不懂了,不解?不管了都因为我是小白,现在在就用这盘上网的,就是不知道这盘还能用多久?

    小弟再此祝福大家中秋快乐!!

网友:
....到底是啥意思? 原来是啥问题都不说  让人莫名其妙  难道是擦除了几个色块  那你的数据怎么还在? 自己恢复的分区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看我这个帖子吧,问题很清楚,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56119-1-1.html

网友:
资料还在是因为你的资料不在坏道范围之内。

网友:
这样用是不太保险,重要的资料还是其它硬盘存放比较安全,丢失了那就痛心了。

网友:
怎么修好都不知道

网友:
首先你必须查找出现坏道的原因、比如是意外断电、内存问题、或者安装、卸载软件不当。。。。引起?其次检查一下电源功率是否满足。电源内部是否有硬件老化。一般硬盘出现坏道的原因除了软件、病毒引起的之外、电源功率不够往往是硬盘杀手。以我的经验排除以上原因后、一般可以正常使用2年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因为是网上找的教程差别出入很大,实际操作也不是教程那回事,有时用这个教程的不动,换另一个教程可以动,所以感觉混乱,用文字表达就更冗长了,发帖只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当时的欣喜心情,希望师傅能多多指教我这个纯粹的小白

网友:
不可能还有资料。

网友(2010-10-31):
那得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如果实盘体那就不一定了

网友:
还是没怎么明白

网友:
mhdd修的话,资料酒不能保证了啊

网友:
无法分享到你修好的喜悦~!呵呵~!

网友(2010-12-02):
这是咋修好的呢?不发个经过。不过。顶顶顶

网友:
没弄明白你到底是如何修好的。。。。。。。。。。。。。。。

网友:
我之前已经问过这个问题,仅有C5没有05是逻辑错误来的,我的808G一百多个呢,到达一定数量WINDOWS会自动修复的,那个数据会自动降下来的。

网友(2011-01-02):
没什么问题应该,因为你出现的是待映射  而不是重映射!

网友:
楼主用的应该是重映射的项,所以做完了数据还在

网友:
不太明白

网友:
全部低格可以去坏道吗?

网友(2011-02-11):
不开盘的话应该不影响寿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