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TM 2350 开机显示ACER LOGO就不能用了

楼主(2010-09-23):
ACER TM 2350  开机显示ACER LOGO就不能用了 ,有那位老大修过这种情况的,说出来借鉴一下
按F2可进BIOS,CTRL+ALT+DEL可从启

网友:
你换硬盘试下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曾遇到过,你依次把硬盘、光驱取下看看,好了以后还请你能告诉我一声,谢谢

网友:
把光驱卸下来,看看能不能行

网友:
是不是BIOS设置有不对的地方啊

网友:
把电源管理。加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