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停在BIOS不能进系统

楼主(2010-09-23):
今天一台电脑和奇怪,开机停在BIOS不能进系统  我BIOS清零也不行。我换我的硬盘可以顺利进系统。把坏机的挂在我机子上也能进系统  有BIOS图  请大家帮我看看是硬盘坏了吗??还是那里设置不对。进BIOS看第2图WARNING不停闪烁。

网友:
你那硬盘检测不到所以就卡开机那里了

网友:
这台机的硬盘快坏了,提示smart检测到了问题。如果还想用,进bios中把smart关了就行。

网友:
那不都提示了吧,硬盘要坏了,让你备份资料呀,,,

网友:
不都提示了吧,硬盘要坏了

网友:
这个是典型的硬盘快挂了

网友:
最方便快捷的办法是更换一块新的硬盘。再就是对硬盘的坏道进行修复或者屏蔽。或者在bios里关闭S.M.A.R.T的自检功能

网友:
但这块硬盘挂在我的机子上不报错呀  可以正常的进系统。

网友:
在你电脑的CMOS中光驱被设置成了“主要”而硬盘被设成“次要”。请把硬盘设置成“主要”光驱设成“次要”试试看,并注意硬盘、光驱跳线也要正确设置才行啊!

网友:
你有没有注意到第一张图片的最底下的英文提示?
它的意思是:硬盘的S.M.A.R.T(该功能是硬盘的健康指南)功能已经出错了,要备份或是替代?

第2张图嘛,你可以将CMOS的设置恢复到出厂值试一下。

网友:
换个接口试试,在换个内存,能检查到硬盘容量吗?实在不行,你在你的电脑上检查硬盘有没坏道,重装新系统在你的电脑上运行!一般是物理损坏!

网友:
呵呵,英文不好,现在有翻译器哈……

推荐“谷歌”翻译

网友:
最好翻译看各单词意思

整句翻译会有偏差

网友:
把硬盘跳线成MST 主设备

网友:
那就把这硬盘下了,看能过否,或者换一硬盘上去试,感觉你这是联想品牌机子

网友:
硬盘坏了或数据线有问题

网友:
谢谢大家是组装机 才用一年的机子,今天换了个新硬盘就好了。可坏的硬盘挂在其他机子上都正常使用  怪哦 挂在这个机子上就不行。

网友:
换数据线,扫描硬盘,没坏道就屏蔽掉SMART检测,第二个画面是提示如果超频有问题就清零,可以不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