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S10 上网本经常报警

楼主(2010-09-23):
前几天收了一个联想 S10 粉色上网本,屏碎,键盘坏,客户不修了,卖给我了,我换了屏,键盘,试机正常,但第二天机,屏幕亮了下,就暗屏了,并一直报警长响,嘀声不断,后来关机,再开机还响,再关再开就又好了,今天一开机又响了,搞了一会又好了,不知是怎么回事,求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这机器可能被摔过,所以电路中的桥也有可能有开焊,,,

网友:
摔过的机器不好修呀,也不知你说的是什么报警声呀

网友:
上网本质量都不怎么好,不管什么品的

网友:
客户原来的本,连键盘都坏了,伤的可不轻呀

网友:
主板肯定是断线了

网友:
这个不 看到,很难说是 哪里的 问题

网友:
接触不良,虚焊,拆开机子装上诊断卡通电开机压一下板试试,压到哪里过就加焊哪里

网友:
可能是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
谢谢各位大侠,它的报警声就是不停地响,而且声音很大,今天一开机有显示联想LOGO,但过了画面就又响了约十秒,又能进系统了,再反复开关几次,又不响了,都可以正常使用,其它没问题,就是好报警。先查查虚焊吧

网友:
问题已解决,谢谢楼上的,我前天把本本拆了,把一些电容,电感,,内存插槽,等都加焊 了下,除了桥,CPU,这两天已经正常使用了,也不报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