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988A显示器维修

楼主(2010-09-23):
已修过两台HKC 988a,故障为每两秒黑屏一次,修好后使用不到两天又挂了,检测仍然是烧更换过的4602,何解呢,难道是更换上去的质量不行吗?有没有维修过的,共享一下经验

网友:
曾经修过一台小日本的显示器.也是老坏这个4602,查后级又没有短路的东西 .换一个用不上两天,后来直接改高压了.

网友:
很有可能是高压包性能不良

网友:
负载重,过流发热过高所导致,检查高压变压器及高压电容

网友:
我也是无语,这电源板估计是通病,板子部分都烧糊了,没办法,改了个通用板上去,没地方固定,哈,直接胶带粘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