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945GCN-S2C

楼主(2010-09-23):
技嘉GA-945GCN-S2C主板能点亮,不能进系统。都不能走到windows的滚动条就黑屏了 。内存。硬盘都换过了。系统用安装版的还是不行。用光盘进winPE还在没到windows滚动条就黑屏了。那位大虾晓得哪里出问题了  帮帮忙

网友:
南桥及南桥周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南桥有点烫  加了导热膏  和风扇还是一样    你说的南桥和南桥周边  指的是有元件部稳定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打下SB3.3跟USB的对地二极体

网友:
ICH7容易坏

网友:
有可能是BIOS 的问题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bios 桥周边的电容 注意观察电容底部是否鼓包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进BIOS里面先把所有外设屏蔽了再试

网友:
换下其他东西 CPU  内存 试试  我遇到过CPU 不好 会出现这种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