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25英特尔芯片组开机掉电放两小时能开机

楼主(2010-09-23):
前天接到一台旭日125是英特尔芯片组开机掉电,电流到0。2A时就掉了,查3V5V开机键全正常,CPU正常IC为TC451I放两小时不动能开机但装起来第二天又一样,有没有兄弟知道会是那问题呀?先谢了。

网友:
查CPU供电电路。 及北桥电路

网友:
旭日125通病,CPU管理芯片易虚焊,先将其加焊一下试试,解决以后还请楼主能告诉我一声,谢谢!

网友:
就是CPU供电芯片的问题,加焊下就应该行了

网友:
这种机子先通病后细测……基本上能解决的……

网友:
这种机子(SIS芯片组)的通病是BIOS我感觉这次不是,电源IC补焊和换一片依然如故,电流0。3A停住后掉电感觉CPU什么条件没达到,明天着重CPU电路研究看下,但今天看的这块都还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