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D这是怎么了、?

楼主(2010-09-23):
客户拿来说网卡被雷打坏了。还会掉电不稳定
此机为单桥MCP67加独立的显卡703,AMD的U板号是A8N
拆机后发现网卡是坏了。换了一片新的RTL8111B,进系统后网卡正常。但用了一段时间后就突然掉电了,马上从新开机,发现电流只到0.78就不动了。要关掉等个几分钟之后开机又可以开机。但有时候到系统的滚动条又卡了。有时候冷机也只是电流到0.9就不动了,换了U 一样。换了片新的MCP67还是一样,把了显卡板也是一样。
后来只有焊上PCIE的诊断卡,在不启动的时候诊断卡一般都是到B0或是4C感觉就是内存都没有过一样,AMD的板子内存是挂在U上的,U也代换过了。现在真是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有那位大侠可以给点思路?
华硕
显卡
掉电

网友:
换电源试试 我遇到过类似故障是电源坏了
海鸥飞
已经换过了一样的。

网友:
北桥问题 加焊就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