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930G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0-09-23):
一台ACER 4930G
笔记本
,开机用一会儿就自动黑屏,但有图像,背光灯不亮,此时用FN+F6切换一下显示输出,又可以正常显示了。大约几分钟一次,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笔记本

网友:
改高压条的供电电源吧,或干脆从屏线上取电,如时间充足就查一下屏高压条的供电单元

网友:
屏线跟屏接口吧,把屏接口用酒精擦一下试试

网友:
背光不亮的时候测下高压板的电压和控制信号有没有

网友:
屏线不良的可能性大,测下黑屏时高压供电,开启,电压都正常不

网友:
哪一个外接高压板点一下,看一下到底是高压板本身的问题还是他的工作条件不具件,实在不行就飞线改高压板,就那么三根线,这个可真的是直接来钱的活,还不费脑筋

网友:
那是暗屏哦。查主供,控制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