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on ip1000打印机紧急求助

楼主(2010-09-23):
我的自用IP1000打印机,前十几天用还好好的,可前天用时就不能打印了,故障是只能打印彩色的内容,黑色的不能打印,墨水刚加的,没有问题,喷头看了没有堵(喷头处有墨渗出,且用白纸按在喷头上能印出红黄兰和黑色的线条),打印头与主板的联接排线检查是通的没有断路的,重装打印机驱动也不行,换的别的电脑上也不行。其它就不知如何查了,请知道的高手指点啊,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有个概念替你纠正一下,喷头处有墨渗出并不代表能喷头能正常工作打印出黑色。

网友:
唉,不修了,又买了个一体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