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飞利浦纯平107S6数据线接法

楼主(2010-09-23):
情况如下:有一台飞利浦107S6纯平彩显,数据线被剪断了,这数据线跟其他CRT数据线有几个线颜色不一样,电路板上面也没表明数据线的定义。RGB三色数据,三根大线,还是可以辨认。

做法如下:从其他CRT显示器剪了根数据线,拨了皮,线与线对接,用电胶布包好,接法:1、2、3,接RGB,13 、14 接黄线和白线,地线接好。但接好后,会出现快速闪烁的故障,隐隐约约看到基本图标,闪烁的画面应该是基本图标,不是主机信号画面。

求各位大虾格点意见!实在不行,就丢乱葬岗去了。

网友:
闪就是行场同步信号还没有接对。

网友:
哥!那你说说怎么样接呢?

网友:
简单地接线就是 RGB HV GND
可以看图  这是电路中的接口部分

网友:
不胜感激!菜鸟的我 对 这电路图,还得啃一阵!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老话题了,搜索一下以前的帖子。
4楼正解!

网友:
问题已解决,白颜色的行扫描线接错了!感谢4楼!

网友:
刚好有这样的显示器,要不要拍照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