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F1/648FX档de

楼主(2010-09-23):
一块方正电脑的主板,SF1/648FX REV:1.0,MP2坏了,型号是IRLML6402-S,P型的CMOS管,用什么管代?

网友:
CMOS管????,还是场管呀,如果是场管随便都可以代呀

网友:
这样的板一般在技嘉里面用的多。一般的主板都好少有。

网友:
一般N型的用得多,P型的CMOS的管少,难找点

网友:
我用一个为A3UB的P型场管代了,没加电时D板SB5V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