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电信的无线猫整惨了

楼主(2010-09-23):
今天遇到一MM笔记本不能无线上网,用的是电信的一个上面写着无线路由器的东西。开始根本搜不到无线网络,重装系统后能搜到了,并且能连上,却上不了网。按照无线路由器的设置方法进行设置,但设置页面十分奇怪,没有输帐户名和密码的地方。折腾了一两个小时,最后一百度,才知道经过电信的改造,那个东西已经没有路由功能了,只是一个无线猫,要另建一个PPPOE连接才能无线上网。

网友:
现在维修越来越难挣钱了,

网友:
电信的无线路由都很变态的。我这还有个大亚的刷固件刷坏了,没有编程器现在成砖了。

网友:
电信有的是可以重刷固件的,还有的是用专用的用户名密码才能设置路由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啊,等碰到这种问题时就知道怎么解决了呵呵

网友:
楼主说的这种无线路由我见过,可以对固件刷写使其有一般路由器的操作界面,在网上找一下

网友:
没见过楼主说的电信路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