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HKC988A屏能用什么型号的万能板驱动

楼主(2010-09-23):
今天花了150元收购了个HKC988A,三无。测12V有14.5V左右,5V为零点几V。摸主板上一个三端稳压管1117烫手,断电测输出阻值为零。完了,看来驱动板坏了!单独试灯管能亮,说明电源和高压板这边没什么问题,请问哈此驱动板能用什么的万能板代换?菜,不认识这个屏接口。看图,望知道的高手给予解答。

网友:
要不网上找原装的,要不就用2025或2621都行,2025要刷程序2621就不用刷。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个2621直接带上就OK了吗?什么都不用动?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通用驱动板接口和这个屏幕接口是一样的?

网友:
用2621万能板代换只需设置屏供电跳线就可以了

网友:
用93a  屏线  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不能说详细点师傅?还有这个2621驱动板多少钱?谢谢

网友:
2621驱动板 2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