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000不开机维修经验

楼主(2010-09-23):
ASUS M2000笔记本不开机,待机电流0.01A,看来没有短路,按开关没有反应,以前修过几个ASUS,COMS电池放电就好了,这次照旧放电,看来高兴太早了,放电后还是不开机,这个型号的机器修的少,找个图纸看看,在本论坛上怎么找也没有,发个贴子也没有,看来只能自已分析了,测开关有3.3V开机电压,这个本有个单独的电源板看来3.3V和5V电压是从这出来的,电源管理是TPS5130,这个是华硕老本,常用的芯片,哪就看看SB的工作条件,SB3.3V,5V,32.768KHZ,RTCRST,RSMRST,用万用表测SB背电容,3.3V和5V都有,在测CLOCK,由于没有示波器,只能测电压,当测晶振一端电压不稳,忽高忽低,问题有眉目了,在供电正常下,只有晶振,谐振电容和SB芯片会引起这个问题,先换那个呢,只前客户跟我说过,这个机器是插USB鼠标过死机,用了一天重启就不亮了,不过我测过SB的USB阻值,三个口阻值都正常,所以没想到SB坏,根据这个情况先要换SB试试,换完SB,通电试机,按下开关电流开始跑动,屏也显示出ASUS,打完收工。

网友:
呵呵,用USB设备搞坏机器的就直接弄南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