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U101上网本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0-09-23):
首先非常用感谢基地内高雄先生提供的图纸,没有图纸维修将会非常困难。BENQ U101上网本,开机跑0。2掉电。对各大供电电感打阻值,及相关电容,MOS管打阻值,未发现明显故障点。掉电故障通常是通一路电没有正常产生,或有短路而造成开机保护掉电。参照图纸开机上电时序,一个个测量,发现+1。5V没有产生。见图。

PQ21 D极开机瞬间有1。8V,G极:0。2V  S极:0。2V,没有产生+1。5V,查PU2工作条件:1脚VCC 5V正常,4脚EN开启信号3。3V正常。3脚PG输出0。52V不正常。测PU2周边元件,PQ21,滤波电容,电阻都未有明显变质损坏。故怀疑PU2不良,但找不到相应六脚芯片来更换。当在线测输出反馈调节电阻PR71,PR70时,对照图纸有较大出入,于是吹下其中一个再测,阻值都正常。焊接回去后,上电试机,电流一路小跑,电流上去了,0。45且有跳变。不再掉电了。接屏显示正常。就这样好了,都不知是怎么好的,也许那两个电阻有氧化,变质或是PU2有虚焊,被我吹焊电阻时顺便就焊接正常了。

网友:
恭喜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