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H3和DH5没有电压的原因

楼主(2010-09-23):
DH3和DH5没有电压的原因只能是8734A坏么?还有没有别的原因吗?因为换过8734A,但问题依旧。
宏基5570接适配器有时候开不了机,开不了的时候,系统供电芯片DH3和DH5无输出电压

量 17P VCC,20P V+正常,8P REF 2.0V正常,ON3,3.3V,ON5 5V正常,DL3,3.3V DL5 ,5V 也都正常,6P SHDN# 5V,PQ31,PQ32的D1均有19V电压,就是没有DH3 DH5高端管驱动电压,这个问题除了这个芯片坏之外还有别的原因么?或者还有没有别的关键脚需要测量?请高手能给予解答,谢谢。
再上一张8734A的PDF图

网友:
看一下负载有没有短路,或者单独修3V,5V

网友:
一种是芯片没工作,一种是hd3和hd5后极有短路的地方使芯片保护

网友:
可以考虑换一下3V,5V电容

网友:
前几天修一台七喜进水的,也是8734A,没3V,5V输出20PIN的电阻变无穷大了,还有3V上管19V没电压,付食断线,更换8734,从19V直接飞线过去就好了

网友:
BST3、 BST5 电压……
可以换个8734A先
3.3V 5V 的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