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一会正常一会不复位 太可气的故障了

楼主(2010-09-23):
华硕的板子一会正常一会不复位 ,不复位时CUP电压正常   ,有时点几十下都是正常的 。这是怎么回事啊,南桥 北桥应该也没问题不虚焊,I\O也换了

网友:
CPU座子也可能会出问题啊检查了吗

网友:
CPU座也不可能

网友:
换个cpu试下,amd的容易坏,我以前有个也是有时能用,有的板子能用,后来彻底不能用了

网友:
你查桥和CPU!939的还是940的CPU?

网友:
晕,不正常时祢就测哪些工作条件不正常嘛。

网友:
不正常时,你没有测试什么呀,,,维修最起码也要有测量呀,,,你用假负载看有没有复位,有没有PG等

网友:
我昨天碰见一个类似这样的,开机就自动关,四五次里有一次,能启动到滚动条,然后断掉。
最后是电源问题。

网友:
cpu坏的多点

网友:
先把炸的电容换了再说!

网友:
先把炸的电容换了再说!问题是没有爆的,朋友你想得太天真了!不复位时电压是正常的,CUP都换把两个了

网友:
这个问题不明白 我也来学习

网友:
确实很揪心,期待你的修复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