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M266主板,北桥很热怎么回事?

楼主(2010-09-23):
厂里的淘汰机,拿出来自己玩,开机能用一会然后就蓝屏,开机进到系统时,用鲁大师测主板温度70度并报警,用手摸北桥很热,要怎么样才能让它正常稳定使用呢?各位大哥帮帮忙啊,先谢谢了!

网友:
AGP的供电管是否有1.5V的正常电压,主要测南北桥的供电

网友:
先软后硬换个系统试试先。

网友:
有点悬哦  基本是桥的问题

网友:
给桥加个风扇看看。

网友:
华擎M266貌似才50元一块,我们这卖
VIA的,又能单插,又集成

坏了真没必要修

通病貌似是电容 爱爆炸
3055换成15N03试验下

网友:
好,谢谢各位的指点,我拆腾一下试试,反正是免费拿来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