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NWX,加电显示几秒后即灭。

楼主(2010-09-23):
三星943NWX,加电显示几秒后即灭。
拆机发现一切元件正常,943NWX通病,给客户讲原装高压包150RMB保三个月,代用高压板100元,客户同意换原装的。换上后试机半小时未出现异常,故障排除。最近943NWX通病修的多,才开始试用原装包,真不知新换上的TMS92903CT能用多长时间,两个月前换的一直都好好的。希望能用上一年以上。

网友:
还可以嘛。

网友:
通病  换了就可以了

网友:
  我的还没检测出来哪里坏的!不是高压部分!怀疑是开关条有问题!可是是触摸的,讨厌!还没想到办法怎么搞!

网友:
一般是高压线圈坏了,,,

网友:
请问下 是两个都换呢还是只换坏的。 坏的怎么查 测电阻正常一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