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15寸液晶,加电屏闪,无显示。

楼主(2010-09-23):
拆机发现一25V/470UF电容鼓包,测量高压包前3A供电保险,完好,测量C5706都正常,更换电容后补焊高压包及其它电路。故障排除。
故障排除

网友:
昨天维修了几个5706的板,发现凡是有它坏的,高压包,电容都必须加焊,要不c5706还会坏

网友:
的帖子
C5707坏一般都是电容不良引起建议一起换掉。

网友:
呵呵,,捡到干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