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门的优派VA2216W,我快疯了~

楼主(2010-09-23):
    22寸优派液晶,来时故障不通电,把不通电故障修好后,机器亮几秒后就灭, 认为是高压部分问题,直接改了通用高压条,可故障还是亮几秒就灭。那么问题就在灯管了,
直接去测灯管发现下部有根灯管比较暗,拆屏,把下部的两根灯管全换了,故障还是一样~
,又怀疑换的灯管和上部原装的俩灯管不“兼容”,于是又把灯管全换了
可TM的还是亮一下就灭, 都修到这地步了,不想放弃,又买了原装电源板回来换上,这次倒是不灭了,但是,盖上后盖壳子又会一亮就灭,有时后盖合紧了不会灭,但是一碰或者敲一敲后盖外壳还是会灭~···········
   觉得是后盖壳子绝缘不好,又统统粘了绝缘纸,还是老毛病~
~~    我的妈啊,我是彻底没撤了,这机器整整搞了一个星期,现在已经是亏本在修了,该做的都做了,还是亮一下灭,我快疯了~~···

网友:
驱动板供电部分场管和一个二极管看看好着没?那个二极管特容易坏,有时候测是好的象软击穿最好换下试再就开关漏电等都要检查

网友:
按键有没有测下 是好是坏

网友:
测一下开启信号灭灯时是否有5V。如果有就不是驱动板的问题。还是看一下灯有没有换好吧。有一次也是和你的一样。结果是灯的连接线焊虑了。换灯管一般一次就OK。可有时候还是别太相信自己。拆开看看吧。

网友:
呵呵  这种故障是够头疼的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问题还是在灯管,或是灯管线  线有漏电的地方
或者扥管长,中间没有套胶圈

网友:
我这有一个LENOVO 的15寸,也是这个问题, 开壳点就没有问题,把壳子安好再点有会过一会黑一下,过一会黑一下。 都 放了三个月了,现在也没心思搞了。

网友:
我怀疑还是灯管没换好,有漏电和虚汗的地方。外接灯管试试看。。

网友:
为什么一合上外壳就不行呢。有没想过 是主控芯片温度问题呀?就有就是外壳压到什么地方变形板滤焊的。

网友:
一压就一闪即灭,那么会不会是按键呢,把高压板和驱动板上的几个铝电解电容换了试一下吧!再不行就是你灯管没做好绝缘,与外壳接了,又一次我修一个笔记本的屏时,就遇到过别人没装橡胶套而导致的这种问题。

网友:
我觉得是你的接开关管S极的保险电阻变大,导致后续电流不够导致的,我碰到过几次了

网友:
看看有没有背光呀!还不如不接这个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灭的时候有5V的。今早又从新拆屏重新焊了四根灯管,装回去还是那个毛病`` 郁闷~

网友:
回复 网友B:

    按键没有问题的,测过了,拔掉按键板拷机还是亮一下就灭,吐血~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又重新焊了一遍灯管,绝缘也做好了  还是一个样~!

网友:
感谢各位的回答,今天正好来了一台22寸的神舟,花屏。
把神舟的屏换到优派的机器来,装上外壳,死命敲打,震动显示器都没有问题。
到这里,已经知道花屏的神舟是驱动板问题,亮一下灭的优派是屏那一块的问题
可拆开重新焊灯管做好绝缘,甚至屏电路板都加焊了一遍还亮一下灭~
    真的法子了。难道是屏坏~~~~~~···

网友:
换下灯管线,都换了

网友:
回复 繁华,依旧 的帖子

重新做了灯管,套胶圈肯定是装上去了~··

网友:
是否有地方虚焊,还有接触不良的

网友:
看看你的优派的屏线吧,是否接触的结实。屏供电电阻在屏里打开补补焊,相信也就屏供电这块面大。

网友:
回复 网友D:

换电源一体板吧。前两天也换了一台联想的用自己测试的17标的灯可以亮可用原机19W的一闪就灭了。换了灯还是一样。外接高压不会灭说明灯换好了。就是不知道电源板那里有问题。后面换了一片电源一体板不会了。真晕啊。

网友:
我想最早的原因, 就是修电源。

会不会电源没修好, 引出来的一系列故障呢。

最好找块好的电源板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那就不装里面那个屏蔽干扰信号的铁壳啦。

网友:
HOHO 等楼主的消息。看看怎么修好的

网友:
有点儿乱了,从头再屡屡,会有收获的

网友:
灯管线  线有漏电的地方! 或屏电路板与金属框太近

网友:
楼主的显示器好象是低电平开机,高电平关机,是不是驱动板ON/OFF的不正常,要不把看开关按键的电压测测,看看绿灯亮的时候是不是高电平,黄灯亮的时候是不是低电平,或都直接把开关的电压直接接在高压板上 的ON/OFF试,试,看看能不能点亮屏

网友:
给楼主提点小建议·先检查高压 灯管是否正常·还有 你那个显示器是22的·高压条是不是支持不了···还要检查下灯灭了的时候  电源指示灯是什么状况··要是灭了·除了电源板你有想过时驱动板吗··呵呵··小弟以前修过一个联想的机器··间断性一亮一灭··灭的时候要吧机器放一会才能开机···最后检查出来时驱动板的主控IC散热不良··你可以弄点硅胶放在主IC上··再用PCI的挡板接在机器铁盒上改良散热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