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液晶显示器图像很暗几乎看不到?

楼主(2010-09-23):
如题,不知是哪点坏了,我用手电对着液晶屏照射在照射的区域通过反射,能隐约看到图像,一拿开手电,屏幕几乎是块黑屏,是不是灯管遭了啊,还是高压版的问题啊?各位老师望能指教。谢谢了

谢谢各位的关心,今天问题 已解决。更换一块高压板后,问题解决。

网友:
除了高压部分基本上就是灯管了 ,打开检查下看

网友:
首先确定一下是灯管问题还是高压板的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A:

    自己动手拆出来看一下先,拆不拆开看过怎么知到那里问题呀,拆开后用个通用高压板测一下就知到地灯管还是高压了。

网友:
用通用高压板判断灯管是否损坏,坏了换灯管,如未坏,则修高压板,主要是几个场管和大电容,不行就换高压板吧!

网友:
肯定是背光部分的问题了,先拆开来,确定是高压还是灯管。三星的话看什么型号了,9XX这个系列的高压包是通病了。就那种两个包做在一起的。

网友:
前几天修了和你这个毛病一模一样的戴尔十九显示器。是两个25伏470的电容漏电造成的。外观并不明显,你可以试着换一下!!!

网友:
屏的灯管坏了,,或者高压板坏了,,

网友:
灯管不可能一下都坏的啊。所以应该是高压供电的问题。可能是12V供电部足或者是高压坏。

网友:
屏幕几乎是块黑屏,是不是灯管遭了啊,还是高压版的问题啊?各位老师望能指教。谢谢了

——————————————————————————————————————————

这貌似不是专业选手文的问题

楼主估计都没拆吧。。

如果是,那种情况你都修不了,别给弄成线屏了

网友:
先用外接点一下灯管   亮  就是高压这一块

网友:
灯管,高压板,电源板,驱动板都有可能的,要拆开看看电压或者试灯管才知道的

网友:
灯管,高压板可能性大。

网友:
谢谢各位的关心,问题 已解决。因里面是一体版。一时没检查出到底问题出在哪里,今天在我师父的维修店里,换了块高压板,问题解决。

网友:
师傅啊,你开机吧。不要猜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压板或是高压板供电,灯坏应该亮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