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P-S4 与SLP-S5结合一起,是否说明ACPI只有S0,S3,S5状态?

楼主(2010-09-23):
ACPI 中SLP-S4 与SLP-S5结合在一起,说明ACPI只采用工作状态,持起到内存状态,软关机状态??

对应供电:所有供电,DUAL供电,SB供电??

网友:
不是  还有 S4状态 。实地培训有个电路图就是S4的状态工作方式。单独看图的话有点复杂。

网友:
如果是S4状态,那么SLP-S3和SLP-S4的电压状态是什么呢?能说详细一点吗?

网友:
s4 挂起到硬盘

网友(2010-10-23):
嗯,一般的资料里面会有五种工作状态,但是前提是SLP-S3#  SLP-S4#  SLP-S5#都是单独存在的,现在我看到MS-6714-VER1。0里面S4#与S5#是连接到一起的,想问这种架构的是不是只有三种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