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1M开机0.6A几秒后断电

楼主(2010-09-24):
联想F41M开机0.6A几秒断电测得CE SUSP#无信号输出。SUSP#是几个供电芯片的开启信号。

翅出CESUSP#脚有3.3V输出。找出与SUSP#连接芯片短开。直到断开APL5912

不会短路了。拆下此芯片。开机电流0.6左右。淘宝订了一个芯片换上。OK

网友:
我现在想知道的是你为什么会去查这个信号呢

网友:
  没有供电 就查供电ic的使能 使能对地 就断开相连的元器件

网友:
楼主能介绍下你提供的那图纸中各路信号的标注方法的含义和识图技巧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了纸图发现好几个地方都是这个信号做开启信号。而这么电压都不出来。所以就找到这里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