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Q7T4不通电

楼主(2010-09-24):
此液晶拿来时不通电,换过按键板还是不行,按键板上3.3V 电压正常。然后刷了MCU的程序。通电能正常显示了,但按键板失灵通电就能开机,请教高手!!!

网友:
通电就能开机,是不是程序刷错了啊,再就检查开关及驱动板有无漏电

网友:
刚修一杂牌17寸的,一通电就和自动开机,最后试着换一高压板,正常,晕。

网友:
修过一台通电自动开机的。按键都没反应。后来测量了一下按键的电压。有一个偏低。查线路对地接了一个小电容进去MCU。拆了电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