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200A笔记本电池不能充电

楼主(2010-09-24):
笔记本不能对电池冲电但充电的指示灯还亮着 每次都是这样 刚插上稳压电源就冲一下电 然后电流就下去了  但用电池也能开机  是不是充电管理芯片坏了  可是充电的 指示灯还是亮的  请高手帮指点一下  看看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换个电池试试吧。

网友:
没有啊   有不就直接换了 试了吗

网友:
  先换电池 不然一切都白做了 再看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刚开始能充一下电就断了,会不会是充电电路的精密反馈电阻的阻值发生的变化,所以让芯片误以为已经充满电了,我觉得还是得要检查一下那个电压比较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