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照相机安装新电池后拍照几张就出现电池不足的警告提示

楼主(2010-09-24):
一台FUJIFILM   FINEPIX A900的照相机,就出现如题所示的故障,求达人们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
我有一台三星PL65的相机,故障跟你的差不多,拍几张照片就没电了,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换了新的电池一样的故障,求高手指点

网友:
富士的机器,要接上可调电源,看待机的时候有没有电流,开机后的电流是否正常才能判断,这机器没有耗电大的通病,不好确认..

三星PL65的机器,请检查待机时是否有电流,有得话有多大,如果没有,请更换电源管理IC,型号应该是MAX8611.记不全了,如果能给我图片,我就能更好的判断

网友:
我晚上接可调电源试试,再来请教版主。

网友:
如果待机电流过大,很可能是电源IC问题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