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芯片的问题

楼主(2010-09-24):
我用安泰信850B的风枪吹主板上的芯片的时候,都得吹差不多一分钟,还得用镊子翘一下,才能取下,翘的时候能感觉到很明显的芯片从主板上脱离时的拉扯感,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不应该是吹一会就可以取下的吗

网友:
你调的温度和风速是多少?不行就加高点温度,一般300度,风速4或5。
你也不要拿摄子去翘呀,不然把线路板弄坏就难搞了,最好是推的动作。推动了就可以取了。

网友:
温度低了    把温度打高点

网友:
还有在芯片上涂点阻焊膏

网友:
可能是我风速调的低了,我再调高点试试

网友:
放点焊膏那样快些,但在焊好后要用洗衣板水清洗干净。

网友(2013-12-24):
好想试试拆芯片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