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死机

楼主(2010-09-24):
IBM T60 下载半小时左右死机,统没有问题,请问高人是哪部分的问题较大

网友:
CPU温度高几率比较高    建议先解决下散热问题

网友:
问得很笼统    不知道怎么回答   做其它的事会死机吗?比如看电影

网友:
可能南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