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3055LD 可以用什么元件代替

楼主(2010-09-24):
各位师傅帮帮我,P3055LD 可以用什么元件代替 附上这个元件的PDF文件
找到相同型号的管子换上问题解决了
文件

网友:
用9916可带,你试一下吧!

网友:
xiaoye7420
的帖子
板上N沟的管都可以

网友:
15n03 06n03都可以的

网友:
n沟道的都可以啊 这个功率不大

网友:
找了几天终于在一块废板上找到相同的管子。 换上去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