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TT电源只有0。29V

楼主(2010-09-24):
有一片775的华硕板,开机不跑CPU,测得VTTCPU电压为0。29V,明显不对。跑线路发现经过一些贴片电感,一些小电容。在北桥旁边有一个MOS管,但是0。29是接它的D极,同时进了北桥。照理来说,D极不是输入电压的啊。会不会北桥短路拉低电压呢?
华硕

网友:
N沟道管子,不从D极输入,从那里输入啊,你把管子拆了,或者检查一下坏否,再看下电压如何,自己多动脑筋会有好处的

网友:
你可测下这个0。29的电压是从哪里过来的啊,跑线吧,总能找出故障点的

网友:
先检测其它供电都正常不,如果都正常在查CPU供电

网友:
按时序先查桥供电跟时钟供电有没正常。

网友:
提供CPU-VTT的MOS的D极电压正常不。明显MOS管输出的电压偏低了,先测控制电压是否正常。控制正常后就先换MOS管。不行在排除MOS输出极有哪些元件或北桥拉低了

网友:
捷迅科技
的帖子
MOS管的D极与S极可以互换的,意思就是说S极也可以作为输入,D极作为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