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0-09-24):
为什么用猫能上网用路由就提示本地连接电缆被拔出。试过重装驱动了,做了网线了。还是不行。就提示本地连接电缆被拔出范区 接上猫一会就能上。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路由肯定是好的。
连接

网友:
重新做一根网线试一下啊

网友:
路由是好的,你就把网卡降成10M试试
有些可能是驱动兼容性问题引起的

网友:
我遇到你这种情况,不管路由的事,是你用的网线太长或是网线质量太差. 建义更改本地连接速度100.Mbps.更改为10.Mbps.这样试试.或者换根网线

网友:
看看你的路由器能不能支持自动翻转

网友:
网线的问题的,我遇到过很多这种情况了,换一条质量好一点的网线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