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奇怪问题求助

楼主(2010-09-24):
一台HP V3000的机器  拿来的时候是花屏、我重新换了一个新的显卡,能显示了,而且进系统一切正常,就是有个奇怪的问提,就是第一次的开机的时候它是不亮的,要强行把它关掉,再开的话就能亮,显卡我重新加焊了下,BIOS也刷了,没用,现在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网友:
你是不是第一次没触发直插电源就亮了。

网友:
仔细检查下整板,包括贴纸也撕开看看,看板上有没有连锡,少件,错件之类的!

网友:
检查内存。电池

网友:
我光板点也是一样的  显卡周围都看了下 没有掉件的

网友:
我强行关掉 在开就能亮的  会是显卡问题吗

网友:
它热机的时候每次开都是能亮的  放那等冷了以后他就又变成这样的

网友:
楼主在换个显卡试试吧

网友:
AMD 的吧 如果是 搞430 -n-a2

网友:
查显卡,显卡周边电路是否掉件或短路

网友:
好像是哪个元件性能不是太好

网友:
我昨天也修了个V3000的,加焊了我十几分钟OK

网友:
看看屏的在工作电压有没有正常,5V3V19V还有3.3V开启信号有没有。

网友:
显卡没做好。换一个升级版的。好好的做

网友:
做显卡这样 估计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我换了一个新的升级版显卡  问题还是一样  加焊了南桥,都不管用啊  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