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IER HT19308W,唯冠代工的,图像显示边缘亮度高。

楼主(2010-09-24):
HAIER HT19308W显示器,唯冠代工的,开机可以正常显示,但整个屏幕偏亮,颜色正常,图像边缘部分偏亮。调亮度和对比度无效,哪位高手指教一下。谢谢
驱动芯片是 TSUMU58WHJ-LF,屏是PV190WLCM, .
芯片

网友:
进入工厂模式能调整不。如果按键都不能用那就是程序出问题。

网友:
进工厂模式下,是可以调整一些参数的,,,

网友:
是不是别人修过了的,把亮度调节断了啊

网友:
这款机器如何进工厂模式啊?谁知道啊

网友:
lz 屏有问题哦

网友:
按住上键 ,再按开关键;按住下键,按开关键

网友:
用其他用户的驱动板试过,屏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