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检测跑 E9 ER Eb 循环 点不亮

楼主(2010-09-24):
845主板检测跑  E9 ER Eb 循环  点不亮

网友:
先换显卡,内存,U,在测下内存供电,正常的话刷个BIOS看看

网友:
那就先查查供电吧。时钟、复位是不是正常啊

网友:
先换好的配件测试下,在测各个核心的电压正常不。然后在查BIOS的工作条件,条件满足后在刷个BIOS。换IO。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查内存的工作条件  再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把槽洗下,换条内存先.这种问题内存引起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