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6通病

楼主(2010-09-24):
不能上网的,拆下主板后只装一根内存开机不显示,重插内存上一个显,下一个不显跑F1,量电压,阻值都正常,真是不爽啊,后来问了一下我朋友,刚好他最近修过,说是必须要装两个内存才能显示,装一个就是显示了也会挡机,我装上两个一试OK。
通病

网友:
还没修到过这故障 学习了。

网友:
噢,DV6要同时装2根内存才能正常呀,记下咯

网友:
这个好像不是通病 应该是 BIOS里锁定了内存的大小了

网友:
学习了。应该BIOS版本问题吧

网友:
竟然有这样的事,没听说过,只见过IBM的内存槽有0槽优先的

网友:
没遇到过,DV6 的显卡很容易虚焊 是通病 NVIDIA 的显卡

网友:
我以前修过一台,插一条也可以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