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讯景9500 装驱动就黑屏 (不装驱动没事)

楼主(2010-09-24):
讯景9500 装驱动就黑屏 (不装驱动没事)! 请教!大家为什么!
黑屏

网友:
以前试过重新刷个BIOS就行了。

网友:
GPU 加焊了!我试过了不行! 以前的gf6600 是这样救活的!

网友:
凌寒
的帖子
回去刷bios! 等我消息!谢谢1

网友:
BIOS问题,刚修过好几块都是那样的

网友:
遇到过,加焊GPU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