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星纯屏显示器

楼主(2010-09-24):
一台三星显示器在WINDOS下显示正常,可是在DOS系统下却不清楚,满屏的横纹干扰是什么原因?有见过这种情况的通人情指点迷津。

网友:
聚焦电压随显示模式变化,,,,可能高压包或CRT老化

网友:
在DOSG下不清楚时能够听到高压处有响声,进入系统后就没有声音了。

网友:
我想不一定就是在DOS下高压有响声。那是因为WINDOWS启动时是先进DOS再进WINDOWS,所以给你的印像就如你说的一样,其实可能是一开机时,先打火,打火一会后就稳定了,所以说可能是机器受潮就打火吧,你可以打开看是什么地方打开,看能不能处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