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风扇转下就停故障

楼主(2010-09-24):
一块青云865主板开机风扇转下就停故障,这个问题应该是主板的供电电路问题,但我测过场效管是好的  ,但不插主板4个针的那个12V电源开机发觉供电电路附近有一个三端基准稳压源(用U标着的)很烫,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零件坏了想找代换但不知道用什么型号的所以请教下大家,那个零件的数字第一行CM85621 ,第二行 47538.18 第三行 032980  这个用什么型号的代换啊 求教中

网友:
不插12V就不掉的话,就是CPU供电有短路了,先把这个故障修复吧。至于那个发烫的芯片是很烫呢还是为烫的,以前遇见几个MSI的主板,在网卡周围也有个多脚的芯片会发烫但不影响使用

网友:
出现这个问题是不是CPU供电电路中的Q1 被击穿了导致 在Q2导通的时候直接把黄线12v拉地导致短路而自动的电源保护呢?

网友:
前几天我也遇过和你一样的问题,你这样吧,把4个脚的供电插上,20脚的插头不要插,然后短接插头的绿线让电源启动,再观察一下有没有发烫的芯片,我那次直接就炸掉了一颗电容,(声明一下,那电容没有上反也不鼓包,脚位也焊接到位),把那电容换好以后就可以开机了,后来还发现AGP供电管也烧掉,再换好的整板就OK了

网友:
量他们的阻值

网友:
下午试试 谢谢大家

网友:
CPU核心短路先修好。

网友:
CPU核心供电有短路,先修好。一个个查。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线路上有短路吧
供电对管,供电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插小四针能开机,CPU供电短路,打一下小四针12V的对地值与VCORE的对地值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朋友 小弟刚刚自学不久 还不会测VCIRE在哪里 小四针12V对地电阻是665,场对管电阻都在正常范围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小四针12V接上管的D极,上管的S极接下管的D极,VCORE在上管的S或下管遥D极上,或者是在CPU座旁边的电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