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有声音的专题贴

楼主(2010-09-24):
建议坛子里的那位高人就电源有声音的问题系统的做个阐述,以及维修的思路,我等菜鸟级维修人员将感激不尽!说不定今天的菜鸟就是明天的维修大师呢,呵呵

网友:
电源出声都是变压器发出的声音,但是不一定是变压器问题,可以通过MOS管波形看,一般电源发声MOS管波形都比较乱,我认为,如果输出电压和功率都正常的话,有可能的是1、输出电压的阶跃特性不好,或反馈的谐波补偿不够。

网友:
大家把维修时碰到的电源有声音的情况都来总结一下,说出问题所在及解决办法,也好帮助碰到这些问题的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声音是开关频率进入音频造成,升高频率。

网友:
1。开关频率偏移或者驱动上升沿有问题 ,大都驱动芯片外围电容问题。
2。磁芯松动
3。开关变压器脚虚焊
4。滤波电容容量改小

网友:
我碰到l四种情况
一是:494的8脚11脚输出驱动会经过一个103的电阻,电阻坏一个会有声音
二是:与8,11脚相连的1815软击穿,也会有声音
三是:有些有两个启动电阻的,开路一个也会有声音
四,最近碰到一个长城的,在中间那个变压器,推动变压器靠IC这边旁边有个二极管4148软击穿,变压器猛叫,还会没有PG

网友:
学习了,希望还有更多可能引起的元件加入

网友:
希望大家总结更多原因,以供大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