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A键盘窜键

楼主(2010-09-24):
联想F41A窜键,开机芯片换过,还是不能用,键盘的接口也已加焊了,。南桥也过了BGA,CPU也换了,内存也换了,就是不行啊。 有哪位高手修过此故障,能否指点迷津啊?

网友:
劲换没用的,就是没换键盘。

网友:
换了半天就是没换键盘啊    有可能是键盘的问题  楼主换一个试试把

网友:
先换个键盘在说

网友:
这种故障首先应该想到先换一个键盘试一下,然后再排除别的故障

网友:
楼主你的思路有严重错误吖~~窜键换个键盘~~换个USB的也行~`

网友:
佩服LZ……

这种问题不先考虑键盘问题,一般来说键盘出问题了,基本上是键盘本身的问题偏多……

拆机折腾那些东西比较省力???省成本???还是时间较多???

网友:
先换个io KAN KNA   bios 呢

网友:
先换个键盘看看

网友:
楼主为什么不换键盘试试呢先换键盘再考虑别的啊

网友:
键盘好的啊 ,量键盘接口的第12脚的阻止不正常,不知该咋修?

网友:
修好了,一个二极管坏了,和12脚连着的,好像是D44

网友:
六楼也是的,USB键盘能用不代表决定自身键盘好坏吧?路子不对呀

网友:
排阻、排容量量看

网友:
把键盘接口那些排阻 排容 或是二极管 全去掉不要 一下就OK了 还一个个查?麻烦的要死。

网友:
有时不要将问题复杂化呀!键盘不行就换键盘呀!

网友:
换个IO看看,再刷个BIOS

网友:
  你为什么乱修呢,这样的问题和内存有什么关系,你可以先外接一个USB的键盘,看窜不窜键,如果没有这样的问题那就是本机键盘的事,如果USB键盘也窜那就是键盘芯片的事,看看键盘芯片的供电,怎么样,摸一摸热不热就OK了

网友:
USB键盘归南桥管,内键盘是键盘芯片管,不是一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