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看图修,VCC。。

楼主(2010-09-24):
看图修的时候,看到电源是VC C电压,,只是写了VCC,没写是3V,还是5V,,小弟,问下大家,,当
电路图
上面有的电源没写几V的时候。就写 个VCC 那是代表多少V,
我的那个。是VCC,来导通3级管的。。
电路图
电源

网友:
跑线路,或找芯片资料!

网友:
有电路图,根据电路图的左向,就算没有标明是多少伏,也是能算的出来的啊

网友:
看VCC引脚线路,有标的,你测一下是几V就可以了,没电压那肯定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