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高压版bit3501 pwmic 的去保护方式

楼主(2010-09-24):
可否请版上的大大提供去保护的方式或是bit3501的datasheet

网友:
干嘛不换一个高压板   难道是灯管问题  lz懒得换?

网友:
就是要測試燈管看是否有問題

网友:
這棵怎麼都找不到資料

网友:
或者用4口的高压条 测时另外装3个外置灯管也行啊。临时的。多的话考虑买个单口高压板。

网友:
这些我都知道,就是想要去保护试一下,因为单灯口的试灯管都没有问题,用这个高压试,就有问题了,又用其他的灯管试这个高压又没有问题,真的很奇,所以想去保护看问题点在哪里

网友:
bit系列的好像去不了保护的,你可以试试把亮度信号接上5V或接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