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林巴斯C-5500大部分按键无反应

楼主(2010-09-24):
今天接左一台奥林巴斯C-5500,T/W键无反应,转盘功能失效,只有一个AEL按键能操作,大部分按键无反应,请教各位大虾是什么问题吖,急!谢谢。另需要电路图,万分感谢了。

网友:
请检查与按键相关的排线是否有折断,如果没有请加焊CPU或更换CPU.

网友:
排线OK,请问有没呢个机的图纸吖。谢谢

网友:
奥巴既图纸某窝,吾好意思咯.,

网友:
加焊CPU后,开不了机了。晕

网友:
没把CPU搞坏吧?

网友:
加焊换cpu严重误导
相机cpu是GBA封装贴片焊接的,理论上非生产厂无法处理的.应查排线及座

网友:
汗,,理论上非生产厂无法处理????按照您的说法,BGA封装都不能处理了??多看看相机维修,,,,我就换过不少CPU,,,有BGA封装的,,有QFP封装的,,,

当然,也有加焊后失败的,至于成功与失败,在乎每个人的经验和技巧,不在于是否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