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 北桥

楼主(2010-09-24):
南北桥的供电有1.5V 1.2V 1.8V 2.5V 3.3V   在这里他是采用一个供电,还是全部包含在里面呢。

网友:
这里面还分INIEL  VIA NV这几种每种的供电都不一样.

网友:
一般采用一种供电。通过主板上的MOS管就可看出。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同芯片组电压也是不一样的。
在这里他是采用一个供电,还是全部包含在里面呢。
没看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网友:
就是说他是采用一个供电。比如说是一个2.5V的供电  。 还是全部的供电多在里面, 3.3    2.5  1.5  1.8    1.2   。

网友:
芯片需要好几种电压,基本都要

网友:
其实我们还可以量到一些其准供电的,不要死记硬套,多量多打信号才会提高。

网友:
都是分开的

网友:
看一下图纸吧,一般都用好几种供电的电压值!

网友:
有些供电都是转化出来的呢,不同芯片组用的供电可能不一样

网友:
就是说要是iniel.  的供电是一种。  还有VIA又是另外的一个供点是吗